楼主(2017-05-05):
请问各位大师,A/D D/A里的零和增益是不是相当于实物表盘上的量程?假如4A/D里选择模式1(4~20MA)的话,意思是否就是实物电流表的最小量程4MA和最大量程20MA?其数字量输出最大是1000,那么它的最小分辨率就是20μA,那么4MA对应的数字量是0。假如现在修改零和增益分别为5000和10000:问题一:最大输出数字量是否不变还是1000?问题二:最小分辨率是否变为10000/1000=10μA?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图中:
黑线叫做即不改变增益也不改变偏置。
红线叫做改变了偏置量但不改变增益,偏置越大,其越往上靠。
绿线叫做改变了增益但不改变偏置,增益越大,线越陡。

最终,DA,AD模块因为是线性的,所以其还是Y=KX+B,其中K为增益,B为偏置。

网友B:
呵呵;分辨率是不可能放大的;除非换分辨率更高的A/D模块;

楼主:
越说越糊涂,这个问题研究很久都没看懂,还希望大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者能通过形象的比喻讲解下!?

楼主:
李老师的<<PLC模拟量与通讯控制应用实践>>也看不懂。那些笔写的是在本论坛查资料的时候抄的各位大师的回复!

网友C:
圆圈应该是定义的标准

网友D:
其数字量输出最大是1000,那么它的最小分辨率就是20μA,

20ua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老师的<<PLC模拟量与通讯控制应用实践>>也看不懂。那些笔写的是在本论坛查资料的时候抄的各位大师的回复!

呵呵;这资料上注解是针对SIEMENS的S7-200的模拟量模块EM231或EM235而言的;

楼主:
李老师的PLC模拟量与通讯控制实践的书上说的啊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程序里读出AD里的数值后加减乘除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论坛里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过早年的和我这样的帖子,但没有具体回复的!我这个程序是朋友给的,但不是他本人写的!麻烦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另外那个零点和增益还是没有搞明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程序里读出AD里的数值后加减乘除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论坛里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过早年的和我这样的帖子,但没有具体回复的!我这个程序是朋友给的,但不是他本人写的!麻烦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另外那个零点和增益还是没有搞明白啊!

模拟量中的加减乘除无非是完成一个线性化的算法,好多人不知道现在三菱已经直接提供线性化指令,不需要加减乘除了。

网友A:
至于具体回复的,你不能指望论坛手把手教你,具体的回复可以去看看CVLSAM早期的回帖,基本都是图文教程,或者看看Kachakacha的帖子。

现在更不会有人具体回答你的问题了,都是短频快,即很少的码几个无关问题的字,高频回答各类问题,快速累积积分,然后年底抢光论坛兑换礼品。

楼主:
我可从不贪便宜,我搞机械那么多年,从不拿公司或者老板的一针一线,东西又不值钱,名声坏了才是大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线性化指令是什么?是用局部标签做的FB功能指令吗?类似于西门子的功能块可以添加为库文件进行调用?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线性化指令是什么?是用局部标签做的FB功能指令吗?类似于西门子的功能块可以添加为库文件进行调用?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FX3U的SCL指令。

楼主:
各位大师,请问这方框右边的程序,(也就是本帖上面图中的程序中的加减乘除部分)的意思是不是左边那张图的L2的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