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请教高手,一台富士45KW的6路驱动的电压时,发现V向上管和下管驱动电压都不对,后来把驱动电路的光偶和电容都换了还是不是行,用示波器测波型也和其它向也不同,直接测CPU的脉冲信号波型也不对,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CPU板坏了,还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幅度对的,就是好的。波形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驱动芯片坏了吧,测一下芯片的输入输出波形,很容易找到故障的

网友C:
奇怪了,这波形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D:
我感觉这波形不太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和其它几路波型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波形不太正常。
是不正常,其它四路波型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驱动芯片坏了吧,测一下芯片的输入输出波形,很容易找到故障的
芯片输入输出波型是一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里不一样幅度还是频率

网友D:
你看给驱动芯片信号,前面那个片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还有其它信号未完成,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信号…当哪个信号丢失了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是正常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型的上沿快连到一起了,其它的几路就分得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波型我是从CPU的脉冲输也脚测的,后面的驱动电路都断开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的话,用数字示波器看看,可以暂停画面

网友F:
回复出厂值,重新测试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