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大神们,推荐个可以测真有效值的万用表,谢谢

网友A:
我知道瑞士LEM公司的谐波表,或福禄克的谐波表。或日本横河的谐波表。

网友B:
fluke的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贵了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全是,我知道的也就117C、287、289这几款是,117C没有mA档,二287和289又有点偏贵了。就是想看一下有没有物美价廉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价廉物美,只有一分价钱一分货,一毛价钱两分货,一元价钱三分货

网友C:
几十元的。胜利。我一直表示怀疑。宣传是带真有效值的

网友D:
在哪些场合要测真有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要有一个加热设备,需要测量电压,一个mV的偏差,所对应的温度会偏差上百度,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的是平均值,偏差很大。

网友E:
优利德的不错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还不买个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要有一个加热设备,需要测量电压,一个mV的偏差,所对应的温度会偏差上百度,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的是平均值,偏差很大。
是不是真有效值的表跟你这个应用有没什么联系

网友F:
楼上胜利的估计便宜些!
精度不清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要好的结果,就得买贵的。示波表最好。贵但保证使用需求。当然真有效值的标最便宜的是模拟指针式的表。是不是又嫌没档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