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用接近开关

楼主(2017-05-05):
西门子plc选择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怎样接线,求大神告知

网友A:
PNP的接近开关。  棕色接24V+  蓝色接24V-,黑色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外部电源吗

网友B:
用PLC上DC24V外供电源或外部的开关电源都可以的;

网友C:
有的源型漏型都可以,但同一组输入端子只能用同一类型

网友D:
的什么型号的,看它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E:
西门子大部分都是高电平输入,选PNP型接近开关。

网友F: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开关量输入和输出端子都是PNP型的。所以接近开关用PNP输出特性,就可以直接接入,省事,无任何的转换工作量。

网友G:
看你PLC的接线方式。

网友H:
常用PNP型,当然也可以用NPN的!只是接线方式不同而已,最好用外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I:
目前我是用NPN,PNP也可以,要改变接线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大部分都是高电平输入,选PNP型接近开关。
NPN也可以吧,以公共端接入为判断吧

网友K:
查看你用的机器具体资料吧,原来也惯性认为西门子的用PNP,结果打赌输了,,起码S7-200NPN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L:
西门家的对传感器没特殊要求,可以改变接线适应不同类型

网友M:
NPN和PNP都行吧!只是要统一,一个模块上的型号必须是一样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