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板一贴片三极管炸掉,看不到型号啊

楼主(2017-05-05):
DJ2连接器右边,那个贴片 线路板标示是DQ1 板子是台达VFD055E43A变频器驱动板,本人小白新手,拿这炸了模块的机器来练手的,零基础,什么都不懂,才学会测模块。顺便求拜师傅

网友A:
丝印 dk qk 具体是哪个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新手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稳压管,驱动电压限制作用,根据驱动正常的电压选型

楼主:
好像我已经有点头绪了,这个应该是贴片场管,驱动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