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自动接线

楼主(2017-05-05):
问大神们一个幼稚的问题,西门子plc中,手自动转换输入接线,开关一头接输入点位置,另一头接哪里

网友A:
西门子什么型号,西门子的一般是高电平输入,即输入点接开关,开关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st30

楼主:
回复 楼主:
外部电源的24v,还是plc上的2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sT30?
难道不会去百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6ES7288_1ST30_OAAO

网友C:
手自动转换功能的按钮接点吧,就当成一个点就可以了,功能是靠程序完成

网友D:
也是给输入信号,则与其余输入点一致,另一端仍是跟“公共线”相连,可参考8楼图。

网友E:
记住闭合回路即可

网友F:
输入公共端接+,输入端就接—
输入公共端接-,输人端就接+

网友G:
既然你都问了,我劝你还是好好看看书,随便找本手册来看看

网友H:
如果系统接外部电源就接外部电源24V+

网友I:
和其他的点一样。

网友J:
楼主有没有实物看看
或许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K:
最简单的办法,看看其他点怎么接的,弄一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L:
一端接外接24v电源正,一端接PLC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