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保存功能块?

楼主(2017-05-05):
在FB2中编程·编完后保存提示如下图,怎么办?

网友A:
不是不能保存,而是告诉你,因为你修改了功能块,所以在调用该功能块的程序段内需要更新,否则会产生不一致,所以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点击是就完事了。

网友B:
不确定性或可能性提示,编程时通常会心中有数或者需要心中有数;1楼解释的明白易懂。

网友C:
楼主敢点击确定吗?
只要有备份就不怕
不就是一个预防提示嘛!

网友D:
在线修改要确定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