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本人刚刚接触,所以弄了个触摸屏和变频器,想做一个简单程序,利用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等等,现在不知道如何将变频器的数据地址转换成触摸屏所需要的地址,麻烦好心的朋友能指导指导,谢谢,爱你么么哒

楼主:
麻烦看到的朋友安装图片上的地址  , 举一个例子  ,  谢谢

网友A:
16进制的1000 2000转换成10进制
或者加1或者加40001之类的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转运行   十六进制地址是不是  2001    然后转换成十进制 8193   然后+  1   变成8194  是不是这样的呀

网友B(2020-07-01):
地址2000,后面用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