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原理

楼主(2017-05-06):
怎么分辨正负极和输出 各位教我一下

网友A:
看图示,有一端连在一起形成公共端了;组成电路后,就能看到其作用或输出了。
【方案】
BMW 配备FLIR热成像仪

网友B:
看二极管符号,对着整流电路。
【方案】
服务智慧停车,华北工控可提供ETC停车场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

网友C:
从左到右依次对应,1输入,2-,3+
【方案】
施耐德Quantum PLC与西门子S7300通讯

网友D:
1输入2输出正3输出负
【方案】
石油钻机驱动国产化 英威腾先行 ——英威腾Goodrive800工程传动变频器在ZJ70DB电动钻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看 二极管 的方向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4楼是对的,对照桥式整流电路看就全明白了。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工厂中嵌入式工业平板电脑的应用

网友F:
我回答错误,特 更正为,1是交流输入,2为直流- ,3为直流+ 。
【方案】
英威腾携唐山智诚电气联合打造矿山智能化输煤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G:
上面就是两二极管串联,电工手册里面都有啊
【方案】
加工机 | SG系列机床-润滑油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有点犹豫 因为有很多种答案 能不能 请您讲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有点犹豫 因为有很多种答案  能不能 请您讲解一下

网友H:
1输入,2正,3负

网友I:
单独一个元器件如何描述其原理,全部各打五十大板

网友J:
里面就是两个二极管而已,原理就是二极管的原理

网友K:
你先研究下二极管吧,名白二极一看这个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