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新安装机器,一送电,配电间就跳,电工师傅说拆了变频器什么螺丝,我也没来的及看,忙别的了,所以没看,有谁知道拆的什么吗,谢谢

网友A:
所跳开关是否带有漏电保护,跳闸原因是短路保护还是漏电保护;拆的螺丝还是拆的导线,是否拆的接地线(PE线)。

网友B:
一送电就跳,说明线路有问题,根变频器什么螺丝回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找给你装机器的电工师傅,跳闸跟变频器拆螺丝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先检查有没有短路或搭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就算楼主去找电工师傅,电工师傅也会闪烁其词,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真传,不会教你的!

网友F:
估计是地线接错了。

网友G:
是这样,尽管没在现场,楼主介绍的现象,可能就是因为上口电闸开关接了漏保所致。或者是电网制式不合适。师傅拆的是变频器的Y型电容吧?说白了,就是电网与变频器的接线不匹配所致。

网友H: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有的说明书会提到那个螺丝。

网友I:
变频器也不应该一送电就调闸呀,装漏电的空开都是在运行的时候才跳呢,很少有一送电就跳闸的。

网友J:
配电间的开关是什么类型的?
容量大小如何?
这个和变频器拆螺丝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K:
你都有什么保护

网友L:
说的不是具体,

网友M:
跳空开还是漏电保护,性质不同,跳空开就肯定存在短路,跳漏电有可能是安装零地接错

网友N:
这个应该问你的电工师傅拆了什么螺丝

网友O:
以前有的变频器有短路连接片.不拆的话会引起跳闸.我碰到过一例.变频器牌子忘了.但有个贴纸在上面.很少会摘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