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哪位大侠帮看下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就是一个错误造成的。
可我在对应的,57,58,59等等网络里根本就找不到 “and”的运算符,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就奇怪了,这个 C0023   提到的AND 运算需要两个操作数的错误从何而来。。。

楼主:
请大侠们看看,57,58,58等网络里根本就没有所谓 and操作符

网友A:
感觉论坛里面用施耐德的比较少
一般回答的也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论坛里面用施耐德的比较少
一般回答的也比较少

高手如云的论坛,只是因为现在垃圾水贴太多都懒的来回答了。

楼主上传你的项目文档,我来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C:
程序显示功能块图,就可以发现差别了,把那个AND删掉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先。等我忙完了就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在找还有没别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从梯形图中看明明没问题,为什么就出现错误了还只能从功能块视图中看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程序我上传错误我已经修改好了,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梯形图中看明明没有问题,却仍旧出现问题且从转换后的功能块视图中才能看到问题所在——————功能块视图中无缘无故增加了一个 and 运算符... 这是什么因造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帖我重新编辑并将原程序上传了

网友D:
把功能块中的and删除掉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没问题了。可是在梯形图中没有的问题为什么转换功能块图后出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