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指令输出

楼主(2017-05-06):
为什么比较指令,C0的数值大于K80而没有输出???求解答?难道因为K80是十进制,而c0是16进制的原因?

网友A:
干吗用M8001?

网友B:
若执行条件未接通,则不执行比较。

网友C:
这比较指令用的也比较怪异
那么多M怎么不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比较指令,C0的数值大于K80而没有输出???求解答?难道因为K80是十进制,而c0是16进制的原因?
M8001后面的指令不会得到执行,因此CMP的执行条件始终为OFF。

网友E:
你用M8001是什么意思呢,你了解这个特殊继电器是什么用法吗

网友F:
思维混乱;先理清了再编程;

网友G:
m8001是运行断开,与m8000相反,你这样程序肯定不能执行

网友H:
看看PDF,了解这个指令的用法

网友I:
这段程序可能不用

网友J:
1、M8001导致后面的指令得不到执行,即使将,M8001换成M8000比较指令下面的程序段将比较指令结果覆盖了吗,间接的双线圈,你要查看比较指令的结果,可以采用监控,或使用触点而不是使用OUT指令

网友K:
这个cmp指令我蛮喜欢用的。为什么不触发,把M8001改成M8000就可以了

网友L:
10楼说得对,你即使改成M8000这条指令也没意义,逻辑已经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