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7-05-06):
今天接手一台AB powerflex700,90KW的变频器,故障是V相损坏,拆机单板测试
发现V相下桥波形畸变,检查发现V相驱动电路中的二极管D27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下面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A:
图文并茂,

网友B:
AB的机子不好修,我有一台1336-L4的机子没有修好,是控制板的故障。楼主水平高!

网友C:
楼主好手艺。修变频器,开关电源之类的示波器是标配。要不然都没办法检查

网友D(2017-07-30):
有图纸吗分享一下谢谢,最近遇到了个驱动上电发热,不知道从何下手,
还有ab700的变频器恢复出厂面板无法启动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E(2019-04-16):
没保护吗?没屏蔽就测量波形了吗?

网友F:
我有多余AB700S光纤接口板(全新)如需要请连系我13062585818徐,、交换多余东西也可以

网友G:
测波形比较直观,影响驱动电路输出波形的有这么几种情形:一.驱动动电阻栅极串联电阻,他将影响波形的触发上升沿。二.稳压二极管 功率放大元件,影响波形的幅度。三.滤波电容,他将使驱动波形上沿 下沿产生畸变 毛刺 凹陷 使之不是一条直线或影响波形的幅度。。。

网友H(2022-02-05):
有一台1.5KW,755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有没有AB755变频器的资料啊,变频器内部图纸的资料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