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配电源

楼主(2017-05-06):
用西门子ST30控制伺服做工件位置模式控制,要配多大的24v电源

网友A:
就一个PLC和伺服,2A的都够了。如果还有其他元器件,那就得算一下了

网友B:
伺服还用24V的电

网友C:
不就是一台S7-200SMART吗?就只有PLC主机和伺服驱动器?其余的控制部件呢?PLC怎么控制伺服?输出脉冲信号吗?
如果控制箱里面,就只有一台220V供电的PLC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这两个控制零部件,和几个按键开关,不需要24V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