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7-05-06):
下午螺杅泵上的holip变频器.面板上的FWD指示灯闪烁亮导至停机,不知何因,请高手解释.本人处理断电片刻.然后开机临时应付下.

网友A:
看手册吧?FWD不是正转指示吗?

网友B:
有没有故障代码,平时运行时FWD灯什么状态

楼主:
对正转,平时运行常亮―不昰闪烁亮,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上途现象j

网友C:
是不是给定运行信号的问题。

网友D:
闪亮状态意思就是你的给定信号比较小,具体到小于3HZ以下,其实还有很多牌子也是

网友E:
信号灯闪,有两种可能,一,变频器在减速停机过程,二,有运行信号但没有频率给定信号,请检查一下参数的设定,控制部分的接线是否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