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给电瓶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7-05-06):
修理店用的充电器
摩托车上的12V的小电瓶,有专用的充电器,但是我看到有的修理店,都是用上图中的变压器,直接用输出端给电瓶充电。像这样的电源输出是交流电,电压也刚刚达到12V,那么,用这样的充电器,对电瓶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半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半波充电
我看到的好像就这么一个变压器,没看到二极管

网友B:
输出24V的。。交流。还得整流。。还要人盯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24V的。。交流。还得整流。。还要人盯着。
不是24V的,是12V的,我只是借用了一个图片。
没有整流的话能不能充进去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24V的。。交流。还得整流。。还要人盯着。
不是24V的,是12V的,我只是借用了一个图片。
没有整流的话能不能充进去电呢
一个是交流一个是直流还真不知道怎么充。。充电电压也要略高于电池电压才能充的进去。。

网友C:
交流电(正弦波)怎么可能直接给电瓶充电呢?冲一下放一下?搞笑了。有一个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最好是两个二极管或4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12V的电瓶,必须要高于12V整流电压才行。否则电瓶充不进去电。或者脉冲是充电,或者是恒流源充电都可以。电源太简陋,对电瓶寿命有影响。

网友D:
一个二极整流管有多大?完全可以在直连导线上的两头进行焊接,然后包胶布了事,你根本看不出来。
必须整流才能充电,否则,不是变压器烧坏,就是电瓶被充坏掉。

网友E:
二极管不知隐藏在何处

网友F:
这种半波整流充电是最好的(对于这种铅酸蓄电池),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G:
充电电压略高于电池电压可以给电池充满,等于或稍低仍然可以充电,只是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充满了,最高只能等于充电电压了。

网友H:
你下次去仔细看看,肯定有其它的装置!

网友I:
现在一般都是三段式充电

网友C:
现在的车载蓄电池,都是不能灌电解液的那种,密封的,一次性电池。所以充电要符合电池规范的充电要求。对充电电流也要有限制,否则,真的影响电池寿命的。一般蓄电池对充电有专门的技术要求和说明。尽量符合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二极整流管有多大?完全可以在直连导线上的两头进行焊接,然后包胶布了事,你根本看不出来。
必须整流才能充电,否则,不是变压器烧坏,就是电瓶被充坏掉。
照您这么说,那可能是隐藏在哪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车载蓄电池,都是不能灌电解液的那种,密封的,一次性电池。所以充电要符合电池规范的充电要求。对充电电流也要有限制,否则,真的影响电池寿命的。一般蓄电池对充电有专门的技术要求和说明。尽量符合它吧。
您说的免维护电池吧

网友K:
学习了电池充电问题

网友L:
就是电瓶容易坏,它的充电电流和电压应该都不是太稳。

网友M:
电瓶电压标的是12伏,但空载电压一般都高于12.我们这的13伏。因此,充电电压也必须大于12伏。

网友C:
回复 网友J:
是呀,就是免维护电池。

网友N:
12V的铅酸蓄电池正常充满电的电压是14.4V,交流是不能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电瓶容易坏,它的充电电流和电压应该都不是太稳。
那么说,还是能充进去电?

网友O:
给电池充电,最少也得加个二极管,不然不能充电。

网友P:
整流部件的掩藏,说明人家要显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