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具体读温控器什么参数?!
温控器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调试通吗?
PLC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时发出的命令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读温控器什么参数?!
温控器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调试通吗?
PLC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时发出的命令对吗?
没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读温控器什么参数?!
温控器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调试通吗?
PLC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时发出的命令对吗?
没用串口调试助手
那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D32300~D32304数数都不止4个字节。

网友C:
手册有那个modbus简易主站通讯 多看几遍吧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来的,但是还是不行啊!4个字节没问题的,因为数据区只发送4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读温控器什么参数?!
温控器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调试通吗?
PLC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时发出的命令对吗?
没用串口调试助手
那试试啊!
cp1h的plc用的是内部协议,没办法用串口调试助手,温控器调试又不会用,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读温控器什么参数?!
温控器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调试通吗?
PLC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时发出的命令对吗?
没用串口调试助手
那试试啊!
cp1h的plc用的是内部协议,没办法用串口调试助手,温控器调试又不会用,请指教!
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啊,正好用串口调试助手啊!

网友C:
触发是用的A640.0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是用的A640.00么
是的,难道要把4个接线端子两两短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来的,但是还是不行啊!4个字节没问题的,因为数据区只发送4个字节
读操作的话,数据区至少6个字节吧

网友C:
不用短接  把 + -反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CP1W-CIF11拨码解释如下:
========================================
485: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5,6,打到ON
    4,打到OFF
    SDB+:485的正信号(TXD+/RXD+)
    SDA-:485的负信号(TXD-/RXD-)
========================================
422: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OFF
    5,6,ON
    4,OFF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来的,但是还是不行啊!4个字节没问题的,因为数据区只发送4个字节
读操作的话,数据区至少6个字节吧

简易Modbus通讯的数据区发送字节不包括站号和功能码,它是要读取000H和0001H的数据内容,所以是4个字节。

因为没有温控器的相关手册,因此无法知晓温控器的通讯协议格式是什么,以及开放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温控器参数设置方法附上,帮忙看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来的,但是还是不行啊!4个字节没问题的,因为数据区只发送4个字节
读操作的话,数据区至少6个字节吧

简易Modbus通讯的数据区发送字节不包括站号和功能码,它是要读取000H和0001H的数据内容,所以是4个字节。

因为没有温控器的相关手册,因此无法知晓温控器的通讯协议格式是什么,以及开放的地址是什么。

HAVE FUN!
嗯!你说的很对!是我记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来的,但是还是不行啊!4个字节没问题的,因为数据区只发送4个字节
读操作的话,数据区至少6个字节吧

简易Modbus通讯的数据区发送字节不包括站号和功能码,它是要读取000H和0001H的数据内容,所以是4个字节。

因为没有温控器的相关手册,因此无法知晓温控器的通讯协议格式是什么,以及开放的地址是什么。

HAVE FUN!
他要读的是过程值吧!
实际地址是0000,然后读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是不是读过程值?
那你监控PLC程序,看看PLC发出的报文是否是: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温控器的参数设置好后,用串口调试助手给温控器发如下命令: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看看温控器是否返回:
01 03 02 ** ** ## ##
** **是过程值
## ##是CRC校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这个温控器有没有说明在为无校验的情况下,停止位是1位还是2位?
设置为偶校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1H X40DT-D PLC 端口2用CP1W-CIF11模块 与温控器WEST 8100作MOUDBUS RTU通信不上!
PLC本体拨码开关全部OFF;
CIF11拨码开关设置为:2356-ON 14-OFF;
PLC设置端口2模式为串口网关,协议为: 9600 8 1 N,温控器上设置也是9600 8 1 N;
CIF11模块上面有RDA- RDB+ SDA- SDB+ SG5个端子,我接了SDA- SDB+分别接温控器上的RS485- RS485+;
想要读取温控器的测量温度,程序32300-32304设置依次为:1# 3# 4# 0# 1#,发送以后32352返回的数据是80,表示没通信上!
我打了客服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信上,请大神帮个忙解答一下啊!

D32300~D32304数数都不止4个字节。

楼主:
完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千古难题!

网友E:
找个触摸屏之类的选modbus试试。通讯这东西说简单也简单。说难搞也搞死你。很多modbus不是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千古难题!
加我QQ149034219!具体探讨一下!

网友F:
欧姆龙PLC有内部通讯块,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