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如题,干式变压器送电瞬间响声巨大,送上电后声音正常。变压器为高压变频柜用,型号ZPSG-2400/11,顺电瞬间,“当”的一声巨响,高压柜跳闸,检查变频柜及变压器和高压柜正常后, 重新送电时变压器仍然巨响,但是送上电后,声音很小,一切正常,另外一台更大功率的变频器干式变压器则没有这个问题。请问送电时产生巨大响声的原因是啥,该如何检查处理?谢谢。

网友A:
分开高压变频柜,单独上电变压器测试。
如果还有巨大的响声,联系变压器厂家,携带专业级别的测量仪器仪表,对变压器进行全身体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

网友C:
变压器的这种类型故障最好是联系厂家处理

网友D:
请问是不是停用很久再送电的情况?

网友E:
一般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变压器,再次上电是会产生涡流的,伴随启动瞬间的响声。
楼主这种情况,如果变压器内部没有短路或线圈阻值均衡的话,估计变压器内部材质有偷工减料、或以次从好现象,一般检测机构很难检测到问题,因为出厂试验都是合格的,除非对变压器进线剪线检查。

网友F:
巨大有多大?
正常通电瞬间是有一个嗡嗡的声音

网友G:
估计变压器内部材质有偷工减料、或以次从好现象

楼主:
设备一直正常使用,即使设备不开车也是高压电一直通着的,偶尔出现故障时需要排查或维护清理时才停高压电的。高压送电时,变压器不是通常的“嗡”的一声,而是“当”的巨大声音,第一次听见这个声音会被吓一跳,会以为出了什么问题,检查不出问题后,因生产需要就送电开车了。

网友H:
我们也用干式变压器 没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