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如图所见程序。应该是变频器的一个程序 dp通讯。 希望详细解答一下,以后也想用这种方式,谢谢!(网上也找了,但是都比较笼统)其他程序都是梯形图编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见程序。应该是变频器的一个程序 dp通讯。 希望详细解答一下,以后也想用这种方式,谢谢!(网上也找了,但是都比较笼统)其他程序都是梯形图编辑的

1、STL这种方式已经走下坡路了,以后电工仍然会用梯形图的方式,程序员会倾向于用SCL(也就是其他厂牌ST语言)的方式。
2、这个程序已经简单到不要简单的地步了,读取地址为360和372模块的数据,保存在DB2000的DB8~DB11,DB32~DB35这8个字节内,当然,你如果说是保存在DBW8,DBW10和DBW32,DBW34这4个字内我也没有意见。
3、西门子已经渐渐淡化了DP通讯,将来的主推仍然是profiNet通讯,所以SFC14,SFC15也不会再大范围的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见程序。应该是变频器的一个程序 dp通讯。 希望详细解答一下,以后也想用这种方式,谢谢!(网上也找了,但是都比较笼统)其他程序都是梯形图编辑的

1、STL这种方式已经走下坡路了,以后电工仍然会用梯形图的方式,程序员会倾向于用SCL(也就是其他厂牌ST语言)的方式。
2、这个程序已经简单到不要简单的地步了,读取地址为360和372模块的数据,保存在DB2000的DB8~DB11,DB32~DB35这8个字节内,当然,你如果说是保存在DBW8,DBW10和DBW32,DBW34这4个字内我也没有意见。
3、西门子已经渐渐淡化了DP通讯,将来的主推仍然是profiNet通讯,所以SFC14,SFC15也不会再大范围的使用了。

好的谢谢您。  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程序员不一定是用SCL编写,未来还是很多时候用梯形图来编程。梯形图和SCL各有优势。当然确实以后西门子的通讯主流会成为PROFINET。这个也是趋势。

网友C:
我们现在基本都是PROFINET 了,DP 通讯每次接线有时插头没接好很不好查找。而PN通讯哪段不通一看指示灯就知道了很方便。

网友D:
路过,学习了,虽然还看不懂。

网友E:
回复 网友A:
STL在写底层的东西时相比SCL和LD还是比较强的,当然大部分情况下都用一大堆库和现成的程序块可以用,基本上都是拿来直接用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怎么说了,西门子SCL和三菱ST这些类Pacsal语言写算法和普通逻辑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当然不是否定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