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

楼主(2017-05-07):
1.从14段代码之后 能这样改吗
2.前面第6段代码 MRD 之后 7段用了LD ,为什么下面第15条 不用LD 指令
3.红色标记2的一点 为什么不用 MPS 入栈

网友A:
呵呵;在梯形图中输入左侧的,然后菜单里转换成指令表与右边对比是不是一样;

网友B:
可能因为“第15条”只是单个接点吧。

网友C:
我感觉梯形图编程比较直观,这个指令没深入的学习过,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D:
一改动作条件就变了。

网友E:
你试着输入然后转换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