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哪位高手看看高速计数器这样测数行吗?

楼主:
在计数器没有复位的时候是正常的,当计数器计数复位的时候会出现不准确的值,哪位有搞过这样测数的?

网友A:
用中断好像不行得用定时控制

网友B:
三菱有个专用的测脉冲指令SPD

楼主:
用spD是可以的,但是我要的是两个编码器的测量长度和速度,这样编程在编码器到达设定值复位时的一舜间速度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