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坛里的高手老师,新人请教一个通讯方面问题,我在办公室用S7200做做主站,用库文件MODBUS和一个温湿度仪表做MODBUS-RTU协议之间的通讯,03功能码 9600,01地址,8个数据,返回报文错的,但用modsim32软件做电脑和S7200之间通讯确是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老师赐教。谢谢。串口数据格式:9600bps N.8.1

网友A:
什么意思?看不懂。加上图片再编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里的高手老师,新人请教一个通讯方面问题,我在办公室用S7200做做主站,用库文件MODBUS和一个温湿度仪表做MODBUS-RTU协议之间的通讯,03功能码 9600,01地址,8个数据,返回报文错的,但用modsim32软件做电脑和S7200之间通讯确是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老师赐教。谢谢。串口数据格式:9600bps N.8.1

根据描述,应该是程序问题。

至于程序哪里有问题,因为帖子里没有贴出来,容我想象一下。

网友C:
你的仪表如果是真正标准的modbus,很容易读取的
40001或者400001之类的地址读取就行了
看仪表说明书。

网友D:
程序、要求、温控器说明书贴出来!
不然只能想象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已经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对报文的不熟悉。

网友E:
前两天写了个从站,一直调不通,报7#故障,用各种手段都不行,后来重新写了个程序就好了,搞不懂!竟然报CRC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