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我这有一台惠丰变频器F1500-P0450T3C  有三个月没开 左天开时开不开  报故障OC1  我把电机线拆掉单独给变频器上电  打运行正常 测P 对  U   V   W  265V    N  对  U    V   W  265V  正常。接上电机就报OC1   我把霍尔传感器线拆掉  打运行正常  关车报故障OC2    再打运行仍报OC1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霍尔线都拆了,还报电流检测故障,恢复出厂值看看,要不就是电流检测后级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师的回复  我试试看

楼主(2017-06-07):
把变频器拆下详细捡查发现有一个风扇不转   一个风扇转动不灵活  更换后上电测试正常  不在报OC1

网友B:
易误报OC,问题竟然出在风扇不良上。其原因应该是电源异常造成的信号异常,好帖。
有提问,更将结果作出了汇报。
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