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此电池快速放电

楼主(2017-05-07):
这个电池是手电电池,短路后导线发热,电池烫手,由于担心危险爆炸发生,不在短接。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快速放电。

网友A:
你还真敢干,竟然短路放电!
为何不串个功率合适的负载呢

网友B:
锂电池快速放电很容易过放损坏电池,18650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2.75V ,低于这个电压容易导致电池容量严重下降乃至报废哦。

网友C:
老式手电的灯泡并联几个应该可以,铅酸电池一般都是用汽车大灯做负载放电。

网友D:
估计坏了啊

网友E:
接个电阻。久了就放完电了。。

网友F:
多接几个负载,用电不就快了。

网友G:
1楼,2楼说得对,锂电放电不能短路,也不能放光了。所以加一个限流电阻放电,而且电压衰减到一定就不能再放了,打住,然后赶紧充电。
锂电性能一旦完了,好像基本没有再激活的希望。

网友H:
加个保护板,然后用灯泡或电阻来放电;
不用说直接正负极短路了,你就用灯泡如果一直亮着,等灯泡灭了,你的电池也报废了;

网友I:
3000ma的竟然敢直接短路啊,牛

网友J:
电加热管引线放电啊

网友K:
加一个电阻或灯泡

楼主:
放电中
3个灯泡

网友L:
为什么放电?正常的手电筒使用也是可以放电的呀。别人还嫌弃天天要充电呢,你倒好,还嫌弃它太多电了。

网友M:
你要放电干嘛?
用电阻或者其他负载!

网友N:
不要给我,有大用途。。

网友O:
为什么要放电?

网友P:
短接电池不就玩了吗。

网友Q:
弄个电阻 假负载之类的就可以,亏得这个电池水货内阻大 你用动力电池试试 有爆炸危险

网友R:
电池坏啦?应该有假负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