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毕业设计的问题,十分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意思,想帮也帮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达不对,我在电路逻辑图中见到了这两个东西,我正在画梯形图,不知道这两个如何去画,解释上一个是时钟时间,一个是计算时间的吧,老师说可用SM0.5,但是我还不懂

网友A:
你说清楚点把。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你要做什么

网友B:
计算时间可以用定时器,第一张图可能是计数器。

网友C:
其实我似乎懂你的意思了,老师提示你用SM0.5的意思就是用sm0.5来当时钟脉冲,先查查sm0.5是干嘛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接通0.5s断开0.5s。那么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就是用计数器去计他接通了多少次,就是多少秒了,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计算时间吧,这样的话误差可能会是0.5秒。具体你是想干嘛说清楚点啊,要解决问题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D:
1秒时钟进行计数就可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