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过载

楼主(2017-05-07):
有两台伺服电机,功率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台带刹车,一台不带刹车。调试的时候发现不带刹车的电机在运行的时候会出现过载报警。带刹车的电机在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过载报警。但是我如果把刹车的电机抱闸一直打开的话,在运行过程中却一点都不会报警。询问过伺服厂家,他们说两台电机的扭矩都是一样的,其他参数也是相同的。请问各位有谁知道原因么?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报过载报警,要看一下是什么运行状态时报这个,如果是起步加速时报,监控电流是不是很大,这与加速度太快了有关。是参数调整设置问题。

调试,有问题,先要看看状态,再去分析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所有的参数都一样。起步时峰值扭矩在120%。出现过载报警的是在电机不动作的时候报警的。

网友B:
你做下伺服自学习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增加惯性比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