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测电流的器件,叫什么?大概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7-05-07):
这是一个在直流电机控制柜上的,用来检测电机的电流!电流表直接上下两端。不知道是怎样工作的。请指教。

网友A:
嘻嘻,这个我认识,叫分流器。它的原理是通过低阻,测试信号端达到额定电流的电压是75mV。这东西,一般都是测大电流用的。是最古老的一种电流检测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电流表是1.5KA的。

网友B:
根据U=IR,测出电压就知道了电流

网友C:
电流产生压降,只是有精度要求。

网友D:
呵呵;现在那种带显示的电流表如果是电流比较大的也都是通过分流器来测量的;

网友E: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
哪个时代的?

网友F:
估计你这个是西门子的驱动器,西门子的最喜欢用这个

网友G:
实测电压,计算的电流。。

网友H:
75mv输出的分流器
额度电流下额度输出75mV

网友I:
是直流电路的分流器,类似交流以电路的电流互感器的功能,测电流的

网友J:
没用过,涨知识了。

网友K:
车床使用很多。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电枢电流。
操作箱一个电流表,
配电柜一个电流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就是西门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对啊是有两个表,就是因为操作台那个表跳动,所以才查的电路。电机一开从0.3跳动到1.5

网友L:
分流器,一般测直流电电流的都用。

网友M:
说明你们直流用的比较少,这几时分流器呀,一般的直流电机输出都有这玩意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以前用这个比较多。精度一般般,但很可靠。没个坏。材质是青铜做的。

网友N:
分流器 要配套75mv的表来用的

网友O:
我是在直流控制柜里见过接入一个变送器就可以给上位机信息了。还见过另一种是用霍尔电流元件的。。

网友P:
涨知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Q: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电阻呗!电流电压转换

网友R:
头一次见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