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需要停止位置准确,不用抱闸,用电容控制,求大神告知,原理或接线方法

网友A:
用电容控制?电容能控制电机吗?感觉是不是笔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人家的第三个接触器电源进线处,没有电源线而是接着俩电容器

网友B: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电容可以控制伺服的。你这个电容估计是保护作用吧。

网友C:
精确停位我个人理解不可能但停下来快有可能,接电容后还要把电机三根输入端通过停止接触器把它短接,减少惯性有用

网友D:
能耗制动可以让电机停机时能够较快制动,但可能一般不是考虑其准确性(位置精度),而只是一个大致的要求。

网友E:
可能楼主说的是能耗制动,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制动,要想准确停车不太现实。

网友F:
能保证负载的一致性,用惯性停机都行的。不能保证每次停机时负载的大小,就想其他的办法吧,如加个变频器。

网友G:
呵呵,你这个估计就是普通三相电机吧,不用抱闸还要精准停车还有点难度,考虑反接制动液只能非常勉强,还要考虑转动的惯量问题

网友H:
电容制动是将工作着的异步电动机在切断电源后,立即在定子绕组的端线上,接入电容器而实现制动的一种方法。

电容制动控制线路如图所示:

[转载]电机控制线路图大全

三组电容器可以接成星形或三角形,与电动机定子出线端形成闭合回路。当运行的电动机断开电源时,转子内的剩磁切割定子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并向电容充电,其充电电流在定子绕组中形成励磁电流,建立一个磁场,这个磁场与转子剩磁相互作用,产生一个与旋转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使电动机迅速停转,完成制动。

电容制动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起动过程,闭合电源开关QS并按下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获电吸合并经KM1-1常开触头自锁,KM1-2常闭触头断开,闭锁了KM2;接触器KM1的主触头闭合,电动机获电运转;KM1-3闭合使时间继电器KT获电吸合,KT的延时断开常开触头瞬间闭合,为KM2获电作准备。需要停车时,按下停止按钮SB1使接触器KM1断电释放,KM1主触头、常开触头KM1-1 KM1-3、常闭触头KM1-2、均恢复至原始状态。其中KM1-2联锁触头恢复闭合时,接触器KM2获电吸合,KM2主触头闭合,将三相制动电容器及电阻R1、R2接入定子绕组,电动机被制动,直至停转;同时,KM1-3的断开使时间继电器KT失电释放,其延时断开常开触头延时至电动机停止后,自动断开,切断接触器KM2线圈回路,使接触器KM2失电释放。至此,全部电器均恢复至原始状态。

控制线路中的电阻R1是调节电阻,用以调节制动力矩的大小,电阻R2为放电电阻。对于380伏、50赫兹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根据经验,每千瓦每相大约需150微法的制动电容,电容的工作电压应不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电容制动的方法对高速、低速运转的电动机均能迅速制动,能量损耗小,设备简单,一般用于10千瓦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并且可用于制动较频繁的场所。

网友I:
能耗制动也不准,还是伺服吧。

网友J:
有用单个电容制动的

网友K:
电容制动的设备,在快走丝线切割机上大量使用,但这种制动方式,只是比普通的停机要快那么一点点就是了,精准停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普通电机要精准停车,我还是建议加一个离合刹车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电容制动是将工作着的异步电动机在切断电源后,立即在定子绕组的端线上,接入电容器而实现制动的一种方法。

电容制动控制线路如图所示:

[转载]电机控制线路图大全

三组电容器可以接成星形或三角形,与电动机定子出线端形成闭合回路。当运行的电动机断开电源时,转子内的剩磁切割定子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并向电容充电,其充电电流在定子绕组中形成励磁电流,建立一个磁场,这个磁场与转子剩磁相互作用,产生一个与旋转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使电动机迅速停转,完成制动。

电容制动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起动过程,闭合电源开关QS并按下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获电吸合并经KM1-1常开触头自锁,KM1-2常闭触头断开,闭锁了KM2;接触器KM1的主触头闭合,电动机获电运转;KM1-3闭合使时间继电器KT获电吸合,KT的延时断开常开触头瞬间闭合,为KM2获电作准备。需要停车时,按下停止按钮SB1使接触器KM1断电释放,KM1主触头、常开触头KM1-1 KM1-3、常闭触头KM1-2、均恢复至原始状态。其中KM1-2联锁触头恢复闭合时,接触器KM2获电吸合,KM2主触头闭合,将三相制动电容器及电阻R1、R2接入定子绕组,电动机被制动,直至停转;同时,KM1-3的断开使时间继电器KT失电释放,其延时断开常开触头延时至电动机停止后,自动断开,切断接触器KM2线圈回路,使接触器KM2失电释放。至此,全部电器均恢复至原始状态。

控制线路中的电阻R1是调节电阻,用以调节制动力矩的大小,电阻R2为放电电阻。对于380伏、50赫兹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根据经验,每千瓦每相大约需150微法的制动电容,电容的工作电压应不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电容制动的方法对高速、低速运转的电动机均能迅速制动,能量损耗小,设备简单,一般用于10千瓦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并且可用于制动较频繁的场所。

能制动看了能理解,怎么做到精准停位,想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见人家的第三个接触器电源进线处,没有电源线而是接着俩电容器
你这叫能耗制动,和抱闸制动的功能类似。

网友N:
说精准停位牵强,能满足要求就是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需要停止位置准确,不用抱闸,用电容控制,求大神告知,原理或接线方法
呵呵,请提供您的设备用途,以及您的电机的电压等级,转速以及电机的类型,还有您的电机所驱动的机械部件名称。
比如您使用的电机是三相380V交流供电的鼠笼型异步电动机,额定转速为1470转/分,电机所驱动的机械结构为1.5吨重的往返运动式的平台小车,台车的往返停止位置精度要求高达0.1毫米。

先不说如何实现您的要求,你在查看别人相同类型的设备的时候,麻烦您观察仔细一点,细节多提供一点

网友P:
直流制动?

网友Q:
跟楼上的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有电容制动。

网友R:
应该不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后面贴图了,所以才能看懂。实际上是短接绕组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