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7-05-07):
西门子S7_1200PLC,编程软件是博途V14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在线监控,也不知道如何强制复位,请各位提点呀,谢谢!

网友A:
看官方视频教程

网友B:
软件里有“转到在线”,就是在线监控了。
强制复位一般到变量表里监控,可以置位复位。根据记忆回答的,你自己再找找。

网友C:
1200跟200系列的区别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00跟200系列的区别很大

针对于楼主要问的问题,这个回答实在太垃圾了。

现在楼主请屏蔽一些垃圾回答,回到正题中。

1、如何在线监控
大致有2种方式,不过无论哪种方式,你都需要使用工具栏
转成在线方式,不在线的监控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于对于模拟器来模拟的状态下也是如此。
方式一:直接通过打开要监控的块来监控,打开块,然后选择:

此时你可以在打开的块中对变量进行监控。

方式二:使用变量表进行监控。

网友D:
2、接着回答如何强制。

首先,强制是针对于输入输出等IO变量来说的,对于内部寄存器的变量,不存在强制行为。

其次,你需要使用强制表来强制你的IO变量。

强制表的使用于变量表的使用十分的雷同,有关强制表和变量表使用的问题请翻阅Step7 V14用户手册22章节(PDF版本第11114页,没看错,用户手册一共1万6千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00跟200系列的区别很大

针对于楼主要问的问题,这个回答实在太垃圾了。

现在楼主请屏蔽一些垃圾回答,回到正题中。

1、如何在线监控
大致有2种方式,不过无论哪种方式,你都需要使用工具栏
转成在线方式,不在线的监控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于对于模拟器来模拟的状态下也是如此。
方式一:直接通过打开要监控的块来监控,打开块,然后选择:

此时你可以在打开的块中对变量进行监控。

方式二:使用变量表进行监控。

HAVE FUN!
你怎么跟个二狗子似得,我的回复不好,直接跳过,你回复更好的不就行了。
你引用我的回复并加以批评,就显得你能耐了?
你这人在现实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经常为了小蝇小利而落井下石,以黑别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这样讲你舒坦了吗?论坛就是有你这样的二狗子,才变得不和谐。这论坛不上我会死啊,你说是不是啊,二狗子

一个帖子你都是你这种垃圾回帖,这种回帖如何能帮助新人。

等你在论坛能回答一点上档次的问题后再来质疑我。

蝇头小利?你这种混积分的不是就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么,这个论坛你不上不会死,但是我不上论坛连个能好好回答问题的人都没有了。

你可以另外开一贴,我来教教你怎么在论坛好好回帖。

网友E:
与工程师远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难道你的产品不能远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与工程师远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难道你的产品不能远程?
他自己就是工程师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他这种回答真的是毫无营养,他的回帖又显得毫无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