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是把通讯模块CP340接收到的字符串数据与事先存储在DB10中的大量数据进行匹配,如何进行依次比较啊,还有就是把DBD0与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怎样把地址变成DBD1继续比较啊,直到相等为止,本人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把通讯模块CP340接收到的字符串数据与事先存储在DB10中的大量数据进行匹配,如何进行依次比较啊,还有就是把DBD0与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怎样把地址变成DBD1继续比较啊,直到相等为止,本人是新手

新人么,先看看手册然后再来请教。

DBD0和DBD1有3个字节重复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比较DB块中的数据啊?指针应该怎么增加

楼主:
我知道了,DBD0后面是用DBD4才能发生数据重叠,那么地址的增加能否用间接寻址呢

把DB10.DBD0的数据与MW30里面比较,不相等则变成DB10.DBD4继续比较。。。怎样循环啊,放OB35里面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