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07):
CP340老通讯不上,使用3964(R)协议,参数如上图所示时,当发送标志位为1,PLC上TXD发送端会连续亮7下,但是串口调试软件上接受不到数据,232转458的转接器上不会亮,监控时程序里面接受端和发送端都不会为1。
当接受标志位为1时,PLC上RXD灯都不亮,通过串口软件发送数据,plc也接受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这么描述问题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哪里都做对了,但是好像又都不对,首先,你发送的数据包格式有没有问题,PLC CP340的硬件设置又是否正确,另外你这个FB块是否在OB35中调用,很难从你描述的问题中给你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回答!
参数设置的是3964R协议,RS485的通讯
不可以把FB2.FB3放在OB1里面吗,要放在OB35循环中断中吗?
还有就是怎样判定串口软件与cp340通讯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