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相电阻不一样,电压是否一样?(20170509)

楼主(2017-05-08):
如图,如果三相电阻不一样,它们的电压应该Uad=Ubd=Ucd=220v吗?还是有大有小?

网友A:
呵呵;初中没有好好学习;

网友B:
d没有接零线,电压有大有小。。。
这个有公式的,可以去翻书查下。。

网友C:
这个电路,电压应该不相等。

网友D:
电压肯定不一样。如果接零线就一样

网友E:
星形连接、星点未接中性线、负载不平衡,各相负载上分配的电压会有区别,可找电路原理相关的书籍、看看有无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压肯定不一样。如果接零线就一样

网友G:
肯定不一样.

网友H:
串联电阻的电路中,影响电压大小的就是其本身的电阻值。

网友I:
三相负载不平衡使中性点偏移,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J:
你该好好看书了

楼主:
能否说下该怎样计算电压?

网友K: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L:
肯定不一样,所以要接零线

网友M:
楼主啊 初中物理电学就学过啦 很简单的问题哦..

网友N:
电流不一样、电压是一样的因为电源的带载能力大于负载

网友O:
电压应该不一样!

网友P:
肯定有差异!

网友Q:
我同意15楼。少数呀。三相电源带载能力足够的时候,三个不平衡的负载,能改变三相电源的端电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该380还应该是呀。怎么会变呢?线电压变不了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同意15楼。少数呀。三相电源带载能力足够的时候,三个不平衡的负载,能改变三相电源的端电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该380还应该是呀。怎么会变呢?线电压变不了呀?

线电压确实变不了,但相电压也不变?注意,相电压不变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三个平衡的负载,此时的三个负载平衡吗?

网友S:
物理的作业题又挖出了讨论了

网友T:
不可能一样

网友U:
有点意思,电阻不一样就可以影响电源吗?

网友R:
坚持电压不变的人,请考虑以下问题:

在3箱4线照明系统中,当总零线断开后,此时灯还会亮吗?会烧电视机吗?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能说说怎样计算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R:
哦,在工程应用中,都是关注线电压,特别是变流技术中,公式中的电压标注也是线电压。相电压我不太关注。比如说,3个加热器星接,中点悬空,我们关注的就是三相线电压和电流。对相电压不管它。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哦,在工程应用中,都是关注线电压,特别是变流技术中,公式中的电压标注也是线电压。相电压我不太关注。比如说,3个加热器星接,中点悬空,我们关注的就是三相线电压和电流。对相电压不管它。

你说的没错,通常我们关心的就是三相线电压和电流,对相电压不管它,因为此时是对称负载,即使不对称也有中性线,使电压始终维持在220V。
但此时的3相负载不相等,而且没有中性线,因此导致3相电流也不相等,若要计算3相电流,就必须先计算相电压,根据相电压(此时各相电压绝对不是220V),才能计算出各相电流。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能说说怎样计算啊

以下是计算方法,见附图:
https://wenku.baidu.com/view/8f9bd9eb5ef7ba0d4a733b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