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报警

楼主(2017-05-08):
安全继电器报警,这什么意思?

网友A:
急停未复位,反馈没有

网友B:
安全继电器报警,具体的要看接入安全继电器的是什么信号,通常为安全门开关、极限开关、以及超载、超速等等,当这些信号存在其中一个,安全继电器应立即报警。

网友C:
查线路吧。

网友D:
ch1 ch2 通道回路有断开,检查急停回路是否有断开的

网友E:
安全回路没有闭合,要是没有提示哪个地方,只有一个一个的安全回路找了,有点繁琐的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