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关于三菱Q系列PLC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通信指令GP.CPRTCL疑问,请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附件程序是别人写好的,是QJ71C24N与三菱D700变频器的通信程序,上面的注释写到:
2.M910-M939代表1-15#变频正反转
3.D901-D915代表1-15号变频频率,单位:X10
我不明白的是,M910-M939、D901-D915这些继电器M和 寄存器D是怎么确定的,这硬没有找到答案。还有如果我要读取变频器的电流又该是那些寄存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三菱Q系列PLC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通信指令GP.CPRTCL疑问,请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附件程序是别人写好的,是QJ71C24N与三菱D700变频器的通信程序,上面的注释写到:
2.M910-M939代表1-15#变频正反转
3.D901-D915代表1-15号变频频率,单位:X10
我不明白的是,M910-M939、D901-D915这些继电器M和 寄存器D是怎么确定的,这硬没有找到答案。还有如果我要读取变频器的电流又该是那些寄存器呢。

你应该连线你的PLC,然后在GX Works2菜单中工具-》通讯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讯模块。
然后在后续的对话框中选择从模块读取。

这样你可以得到设定的协议内容,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设置。

具体的内容可以看L系列串行通讯模块手册中的例程,那个例程是L系列与A700变频器通讯控制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三菱Q系列PLC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通信指令GP.CPRTCL疑问,请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附件程序是别人写好的,是QJ71C24N与三菱D700变频器的通信程序,上面的注释写到:
2.M910-M939代表1-15#变频正反转
3.D901-D915代表1-15号变频频率,单位:X10
我不明白的是,M910-M939、D901-D915这些继电器M和 寄存器D是怎么确定的,这硬没有找到答案。还有如果我要读取变频器的电流又该是那些寄存器呢。

你应该连线你的PLC,然后在GX Works2菜单中工具-》通讯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讯模块。
然后在后续的对话框中选择从模块读取。

这样你可以得到设定的协议内容,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设置。

具体的内容可以看L系列串行通讯模块手册中的例程,那个例程是L系列与A700变频器通讯控制的内容。

HAVE FUN!

顺便说一下,中国工控网以及百度问答中的相同问题不再做回复,你可以自行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