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久菱的变频器 以前没用过 从别的设备拆来的 现在上电不接负载调试一切正常  接上电机就显示加速中过流   加速时间40秒   15千瓦四级电机  变频器   说明书就在手里   设置从头看到尾    电机接在欧科变频器上正常  现场只有一台久菱的   有了解久菱这个变频器的吗   到底哪出错了   ~~~~~

楼主:
启动时频率设置成15   监控中电流到了8A就报警了  可急死我了

网友A:
E OUR  你看的说明书是E什么啊  能对吗!

网友B:
可能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C:
OU过压,母线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