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安川A1000-22KW变频器用于轨道车,低速5HZ运行实际测得直流母线电压比待机略有下降,但不报欠压,当快速50HZ运行时直流母线电压直线下降,变频器报UV1直流母线欠压,经验判断好象是限流铝壳电阻未被旁路所致,拆回来测得旁路继电器又正常,无头绪。。。

网友A:
如果继电器没坏且能闭合的话,母线电容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过,2个3400UF串联电容测过1650UF也正常,现场还测过制动电阻根本没有压降,B1,B2端对地绝缘正常。

楼主:
真欠压,旁路继电器供DC24V测触点正常,电容用电容表测容量正常,P端对地用摇表摇过阻值正常,有点说不过去呀!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形,看看纹波是否特别大。电容充放电和容量测试比是一回事。充放电性能不行了,直流母线电压就低。另外检查下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均压电阻是否有断路的?

网友C:
检查电源进线,以前遇到过有一相进线在变频器内部快烧断了,结果低频正常,高频欠压

网友D:
继电器的控制电路正常吗

网友E:
是不是旁路继电器触点有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继电器控制电路正常,还特意把继电器打开一道缝看触点完好,因此还掰碎一小块胶木掉内部没发现,随后装机上电还因此烧了PNP控制管,倒出碎胶木换上PNP控制正常,今天现场再试还是欠压,还特意外挂电解电容试着加大电容容量结果还是报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单独用24V测试过继电器好的。

楼主:
安川A1000是用在轨道电动车上,36V电源通过铁轨输入,经车上升压成两相380V输入变频器,监控变频器直流母排电压,待机588V,5HZ运行电流9A,直流母线电压550V,50HZ运行电流12A直流母线电压直线下降到400多报欠压。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万用表监测预充电电阻两端是否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午把疑似故障变频器换到另一台正常的车上,拷贝了正常变频器的参数,5HZ都跑不起来,随即报UV1,倒更象是过载,接下来又做了外接手动旁路,排除了旁路问题,剩下好象就是电容问题,下午在机带电容的前提下再外加1000多微法试机照旧报UV1故障。

网友F:
  换几个新电容试试。

网友G:
两相380V 供电吗?不是3相

网友B:
22kW电机,用单相电源供电?行吗?带载能力会大打折扣的。

网友B:
其实,这个应用可以用直流来做,36V直流大容量,在小车上DC/DC升到540V,变频器接直流母线即可。成本有点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的两相38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HZ电流才11A变频器是22KW有余量,估计电容,再不行整流。。。

网友E:
你检测一下直流电压是多少呀,是直流电压真的低吗,还是它的直流电压检测有问题呀,要是外挂电容还报欠压,是不是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单相供电,直流母线电压是4个波头,纹波大,加电容器少了不管用。一带载纹波就出来了。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呵呵;用二相的AC380V供电,试机还差不多,带负载能力会大打折扣;

网友I:
变频器是22KW,电动机是多少功率?单相供电给变频器,可考虑升高输入电压。三相380V全波整流后是513V,单相380V全波整流后是342V。因此可考虑把交流输入电压升高一点,并加大滤波电容(加大变频器功率也行,只是成本较高)。

楼主:
一起换了电容与整流模块还UV1保欠压!

网友J:
既然是380V两相供电,直流母线电压是588V是如何得到的。两相整流与三相整流母线电压一样吗?

网友K:
两项380整流滤波 直流一样有530   但22千瓦只接两项380的没遇见过 维修时试小电机还差不多

网友L: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探头怎么夹,p和x两端?

网友B:
回复 网友L:
用电阻分压,变成低压信号,再接示波器就可以看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