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语言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7-05-08):
把接收到的数据放MW30。把DB10.DBD0的数据放MW10,吧mw10与MW30比较,不相等则变成DB10.DBD4放MW10中继续与mw30比较,直到相等位置。由于STL语言不会,只会梯形图,所以这种带指针的程序真的不会写,有没有人指导下,上图我乱写的程序,不要笑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接收到的数据放MW30。把DB10.DBD0的数据放MW10,吧mw10与MW30比较,不相等则变成DB10.DBD4放MW10中继续与mw30比较,直到相等位置。由于STL语言不会,只会梯形图,所以这种带指针的程序真的不会写,有没有人指导下,上图我乱写的程序,不要笑话。

且先不说你的程序是否对,虽然是错误的。先说一下这种要求应该怎么写,这种要求应该首先获得数据块长度,然后根据数据类型得到循环次数,然后通过循环,间接寻址来进行判断,否则极容易数据越界导致编程错误,且这种错误在后续的判断十分难以排错。

STL语言如果不会的话,请先阅读STL手册几遍,然后再去尝试着写一点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因为DB快中的数据是事先存放的数据库,所以DB块的长度可以设置,比较的次数通过计算也可以知道,但是如何进行指针地址的增加来逐次比较啊,本人大学狗,毕业设计用到指针,没有接触过STL语言,平时只用梯形图写程序。大神求指导下啊,其他部分都写好了,就这个功能块不会写,过两天就要交程序了。。好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