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做学期项目遇到的小问题,我们项目需要6个2KW的电机。画图的时候,发现好像需要6组熔断器啊?还有6个FR啊。小弟的问题就是,2KW的电机只进行运行/停止功能的情况下,需要6组熔断器吗?需要6个FR吗?需要的话,画接线图都麻烦了。求大佬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现在还用熔断器?都用空开或者漏保

网友B:
以前经常用保险管,现在基本上不用了,一般用空开或者漏电开关!FR 是热继电器!

网友C:
用断路器取代熔断器,一般是断路器下接接触器,接触器下接热继电器,热继下接电机。

网友D:
用可调断路器吧,实现空开和热继的两个功能,德力西,施耐德都有

网友E:
不管用电动机断路器还是热继电器 肯定是每个电机一个保护是最好的

网友F:
空开,接触器,过流保护,电机。

保险现在用的好像很少,一般固态继电器前面才加

网友G:
热继电器要配交流接触器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熔断器?都用空开或者漏保
学校知识比较守旧,还是熔断器呢。

网友I:
楼主估计只是没搞清楚熔断器、FR(热继电器)在电动机回路中的作用,所以才会有此问,为什么六台电动机要用6套设备。

网友J:
是,很久以前是需要熔断器的,现在基本没有了!

网友K:
熔断器还是要的

网友L:
感觉学校教的比较落后,现在实际很少有熔断器了。

网友M:
有什么麻烦的啊,abc三项电各来一个熔断器

网友N:
现在要么热继要么马达保护开关。。。很久没听过用熔断器的了。

网友O:
带过载保护的断路器,接触器,线,电机,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P:
4KW的电机直接启动 没用热继

网友Q:
那还有用熔断器的,烧断了还得换,用空开吧

网友R:
大学生就应该好好学电力拖动的。

网友S:
从安全性来说,熔断器有它的优点,比如过载或断路可以防非专业人员再次送电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T:
不知大佬是干什么的,可能是大学里的称谓吧,权且不管;好在,已经有回答不少了。
从所述看,这个小问题主要是因为——画接线图麻烦。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麻烦;
而项目的要求,又是什么(涉及到该部分者)。

网友U:
虽然麻烦但是能保护电机不被烧毁。

网友V:
不能省的,等烧了电机就晚了.

网友W:
断路器与熔断器的区别:
A:断路器的保护方式是跳闸,排除故障后通过合闸即可恢复供电,方便;
熔断器的保护方式是熔断,排除故障后需要更换熔体恢复供电,不便。
B:
断路器的跳闸速度是毫秒(ms)级,相对较慢,某些对截断速度要求高的场合不适用;
熔断器的熔断速度是微秒(μs)级,远远快于断路器,适用于有快速截断要求的场合。
其它还有很多区别,比较简单且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了。
严格地讲不能,熔断器反应速度快,大约1/4半周期就能相应熔断,断路器通常1/2周期才断开,期间有大电流通过,虽然电路切断,但仍有可能造成期间烧毁。
6台2KW电机必须有短路、失压、欠压、过载保护..

网友X:
考试题目,还是先根据原理理论按要求来实现吧,等接触多了再灵活变通,毕竟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Y:
字里行间体现的不是熔断器和FR的问题,还在学生阶段就想着能否偷懒,教育的悲哀

网友Z:
保护电机应该用断路器,用熔断器后万一一相熔断,就会造成缺相运行。建议用DZ108电机保护用断路器。

网友AA:
一组熔断器,6只FR即可。

网友AB:
有什么麻烦的!?画几百页的电气图岂不是更麻烦?
吃饭还一口一口吃呢!麻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