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新设备,伺服开机还没运转1分钟,待机待40分钟左右出现报警,一般什么情况造成,机械位置重新调整了下,明天再看看会不会

网友A:
报警前有什么现象?新设备待机就报警会有可能是接线或是参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前有什么现象?新设备待机就报警会有可能是接线或是参数问题
报警前也没什么操作,今天待机还未发现,就是停止时热过载这点不明白,看了下参数说明,针对停止热过载还有好几个报警项目,只是没写产生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过载了,按照过载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