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最近学习欧姆龙编程,用CP1H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就编了这么一条SPED指令,发现只能修改速度,即使是将W0.0强制OFF,电机也没法停下来。
也尝试着用MOV等指令改变速度,可是也改变不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停止用ini指令,欧姆龙的脉冲指令都是上升沿的,如果一条指令不执行完,可以用INI指令停止输出。运行的时候速度是没有办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