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Fx3U-4LC和Fx2N-8AD还有Fx3u-4AD-Tc-ADp。有个项目用到8组温控,上述三种模块各有什么特点,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Fx2N-8AD还有Fx3u-4AD-Tc-ADp可以用来测量温度,Fx3U-4LC有内部运算功能,可以直接做PID等控制。

网友B:
8AD  4AD-TC-ADP这些只是测量温度;
4LC则是可以控制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8AD还有Fx3u-4AD-Tc-ADp可以用来测量温度,Fx3U-4LC有内部运算功能,可以直接做PID等控制。
4LC能够独立控制4路温控,对吗?

网友A:
FX3U-4LC可以控制4路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8AD还有Fx3u-4AD-Tc-ADp可以用来测量温度,Fx3U-4LC有内部运算功能,可以直接做PID等控制。
4LC能够独立控制4路温控,对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