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电源

楼主(2017-05-09):
这是一台电梯上的电源,现在的问题是装上去有显示,但是走不了梯,,有没有大神修过啊,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什么电源?开关电路板电源?电梯里面,和电源进行配合工作的其他的附属控制装置又是什么零部件?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电源,可能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下降,换个试试,电源又不贵,电梯困人就麻烦了

网友C:
既然是电梯,不走梯的可能因素太多了,不一定是这个电源问题(用表量一下电源输出就行)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以后提问学着点

楼主:
电源

电源输出都是好的,但是走不了梯

网友E:
呵呵;请维保过来检修;
不一定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F:
电梯不走为什么确定是电源问题?
安全回路是不是该检查一下,每个楼层的安全开关都是串联的
一个不行就不会动的!

楼主:
现在的电源输出都是正常的,就是走不了梯

楼主:
换了一块好的,,电梯就可以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源输出都是正常的,就是走不了梯

怎么解释换了一块好的,电梯就可以走了?

网友G:
看保护有没有动作先检查门连锁线路。

网友H:
既然输出电压正常的话,那黑色的这个插头接有线吗,如果有应该是反馈信号给主板如果这个信号异常的话就算输出电压正常主板收不到确认信号还是一样不会正常走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输出电压正常的话,那黑色的这个插头接有线吗,如果有应该是反馈信号给主板如果这个信号异常的话就算输出电压正常主板收不到确认信号还是一样不会正常走梯的
是的呢,,现在就是怀疑那里有问题,,,往下查下去,接着的是运放芯片之内的。。

网友H:
再花点时间跟一下线路吧,既然确定换了这个就可以走梯了,那问题肯定就算这个电压板,而且输出电压又正常的话就查反馈信号吧

网友A:
电源有时候即使空载输出正常,但是带载之后就输出不正常了。

网友I(2017-10-09):
报什么,先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