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请问各位师傅,我是新手上路碰到难题了,请您们伸出援助之手拉兄弟一把感激不尽。上图中是台达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参数,我用维伦与台达变频器通信在屏上设置频率,读频率,启动,正转,反转,停止。如写频率在触摸屏编程6x,4098.那启动,正转,停止怎样编程?盼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转换16进写入

网友B:
要用modbus数据地址4多少多少加一

楼主:
请问2000h一栏后面的比如说停止01b,那停止就写2001h,然后转换成10进制,那地址应写6x,还是2x?

楼主:
2楼楼主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在此深表谢意。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启动和停止地址都是6x?4x,2x.1x可以用吗?还有启动按钮中6x 8102,8102是2000H加上10b再加1,转换成10进制后得来的吗?小弟笨烦请大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