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在用威纶通触摸屏,用到数值元件,用三菱PLC。

数值元件属性设定那里,一般属性——》读取地址——》地址——》

(TV、CV、D、CV2、SD、R、Z分别对应三菱PLC的什么东西?)

我用16位的D,或者32位的D;或者16位的C,还有32位的C,应该分别怎么选择触摸屏的属性?

网友A:
TV CV就是定时器、计数器的值其他的一样,数据在数据格式里定

网友B:
比如 T0  D200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