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一台三肯变频器风扇坏,风扇带反馈线,如何屏蔽,改普通风扇

网友A:
呵呵;
找一样的三线风扇换上;

网友B:
建议用一样的啊

网友C:
一脚对三脚短

网友D:
控制端短接到电源正极。

网友E:
这样的思想不可取,检测风机的信号线最好不要屏蔽,不能这要不负责,倘若风机不正常,冷却就不正常,直接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咱们搞维修不能这样搞

网友F:
控制端黄线与电源正红线短接、但不建议这样弄,还是负责任点吧。

网友A:
三线的风扇又不是没有厂家生产了,不要耍这种小聪明;

网友G:
这属于技术路线问题。解决问题,一种是修复,还原。另外一种是旁门左道,另想办法。这就无法说了。

网友H:
如果应急,可换220V或380V的,确认是风扇坏的话。【得确认开关电源是好的】条条大道通罗马。能用就好。

网友I:
只要不是四线的脉冲调速风扇都好说!

网友J:
得看检测部分是电平的还是脉冲的。

楼主:
好谢谢了,有时候,应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