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偷步

楼主(2017-05-09):
小弟有一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按停止按钮后仍然在慢慢转动,请教各位大师有可能是何处有问题?

网友A:
是水平负载?检查下有没有干扰信号过来,控制器和驱动器之间的接线检测下。

楼主:
谢谢。我准备加个磁环试一试。

网友B:
看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器本身的信号问题。脉冲信号进行驱动的吗?如果是,当电气停止的时候,直接把脉冲信号输入伺服驱动器的连接线进行拆线判断。

网友C:
有可能是干扰了。

网友D:
难道你的负载惯量很大么

网友E:
是不是惯性大,没刹车,hold不住。

网友F:
是不是负载大了

网友G:
是编码器信号不准嘛,编码器差了吧

网友H:
刚性  增意 没调好

楼主:
各位,负载不大。是两个鼓,贴标用的。

楼主:
上了磁环之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器本身的信号问题。脉冲信号进行驱动的吗?如果是,当电气停止的时候,直接把脉冲信号输入伺服驱动器的连接线进行拆线判断。
这个主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