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硬盘后S7出现问题

楼主(2017-05-09):
我单位的设备S7一直使用正常,后来电脑硬盘出现问题,更换了个固态硬盘后,把原硬盘整体克隆岛新硬盘后可正常使用,但是最近弹出图片所示提示,点OK后还可以用,但是就是十来分钟就弹一次这个提示,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的设备S7一直使用正常,后来电脑硬盘出现问题,更换了个固态硬盘后,把原硬盘整体克隆岛新硬盘后可正常使用,但是最近弹出图片所示提示,点OK后还可以用,但是就是十来分钟就弹一次这个提示,请各位帮忙看看。
缺少授权,以前西门子就是这样的,缺少授权的情况下,每隔时间段来个提示。

楼主:
请问该如何操作重新授权?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如何操作重新授权?谢谢
旧硬盘还在,使用授权管理器移除授权至软盘(U盘),旧硬盘已经无法使用,那么联系西门子授权中心,如果不是正版,那以前怎么做现在怎么做。

网友B:
授权重新安装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我就试试

网友C:
公司的肯定是正版
重新授权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
和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样,以前肯定找授权安装了,但是现在公司规定,所有主机不能随便安装东西,还要申请,等批下来不知到何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肯定是正版
重新授权就解决问题了!
好单纯的一个孩子。

网友E:
如果是正版,直接找西门子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F:
如果是正版还用来这里问大家吗?

网友G:
重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