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地短路

楼主(2017-05-09):
一台电机对地短路,但变频器不报接地或过流,而是报警过电压,实际测量母线电压,在变频器启动的瞬间,直流端电压上升到800多,请问这上升的电压是那里来的?在启动的瞬间电机根本就没转啊。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电机对地还没报警

网友B:
1、马达外壳没有接地。
2、马达接地的只有一相绕组线圈,其余两组线圈对地电阻值正常。
3、报警过压,请检查380V电源进线电压,是否已经飙升至420V左右。

网友C:
楼上比较专业啊!
这几点是有造成这种后果的可能!

网友D:
对,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明明是电机接地,但变频器却报过压,由于当时我更换了电机,后来领导看到报告,曾怀疑是其他问题.我们的母线电压是720V左右,不过当时没测.

网友E:
如果你的电机没有短路,的确会存在你所讲的情况,鬼子的某牌子的就见过,不点名了免得招人说

网友F:
如果确实有那么高,有不有可能是反电势之类的(叠加)。

网友G:
这个有点邪了。电机短路接地,按理说会把直流母线电压拽低,却反过来了?不管咋说,反正是保护了。保护有效。嘻嘻。

网友H:
还真没遇到过,跟大家学了一招。

网友I:
这种现象也奇怪了

网友J:
既然按下启动键,驱动电路就已经工作了,变频器就应该有输出了,只是保护了,所以电动机没转。由于接地电流相当大,使主回路的滤波储能电容迅速下降【容量】,然后又快速充电,由于充电瞬间电容电压不能突变,使电容两端电压超出阀值,报过压,也可能接地产生的干扰信号,使CPU误报警。【不成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