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数据块注释如何显示或添加

楼主(2017-05-09):
如图所示,例如DB8.DBX4.1,左侧的有注释,右侧的没有注释,这两个程序的符号是一样的(现在感觉好像这个和符号表没多大关系)请问:1,向DB8.DBX4.1这类的注释如何添加。2:如果手上有两个一样的程序注释能否可以相互导入导出,具体操作步骤?谢谢!!!!!

楼主:
有点冷清啊!
路过的帮忙顶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s数据块里面就可以添加

网友B:
你这个如果是同一个程序的话,不是设定问题吗?有个地方设定是否显示符号的,下图就是,可以直接复制符号表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厂商给的程式里面的DB块好像锁了。里面的注释不能拷贝。我们新建的读出来的也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