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请问“M1到M40,任意一个为1,输出1”,的最简指令怎么写?

网友A:
M1到M40,任意一个为1,输出M50

网友B:
mov k10m1 d100,然后判断d100不为0输出1

谢谢3楼指正,

网友A:
MOV K10M1 D100是“40”位,好象没有40位的指令。MOV指令最多只能16位,32位指令为:
DMOV K8M1 DX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C:
上面的程序忽略了一点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程序忽略了一点东西

<>就可以了,都是线圈嘛

网友E:
任意一个为1,则其值不为0,则给出了判别关系;楼上几位,看的都好仔细。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指正,当M32=1时,K8M1的数值为负,可以用D<> K8M1 K0来解决
也可用:
> K7M1 K0 替代(避免首位出现负数)。
OR> K3M29 K0